[软件] 临时在电脑上运行不明来历的软件,都有哪些比较安全的方式?

楼主(2022-06-26):
大家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沙盒软件吗?还有哪些可行的办法?

网友:
virtualbox虚拟机

网友:
虚拟机最好了

网友:
二奶机,各种硬件软件测试,不解释。

网友:
光驱位硬盘抽取盒,N个硬盘,想怎么测就怎么测

网友:
vmware player虚拟机。随便折腾。

网友:
方便点用沙盒,安全点用虚拟机,也就这两种吧

网友:
想怎么测就怎么测

网友:
虚拟机,或者一键还原的系统,有些插卡的,开机还原的。

网友:
临时可以使用win10自带的沙盒

网友:
楼上沙盒正解,最简单省事的方法

网友:
虚拟机虚拟机

网友:
影子系统 Shadow Defender,就是楼上说的沙盘软件。

网友:
沙盒也会有被攻破的可能性,但是虚拟机会好一些,偏门一点的蜜罐系统,和虚拟机差不多。

网友:
常用虚拟机

网友:
方便的就是沙箱

网友:
我选二奶机

网友:
我一般是用虚拟机测试,用一段时间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