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杂烩,笔记本,音箱,插座,天线,硬盘

楼主(2022-06-26):
联想双核笔记本,T8300/4G/320G/DVD,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14寸LED屏幕很漂亮。电池能用。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包邮240元。外观有小瑕疵,但内在无任何故障。外观缺陷:右边喇叭网罩丢失,用不干胶粘着。电源插头处有外壳的裂缝。不过一般看不出来,不影响外观。电源插头是另接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各种插座五元,十元,15元。漫步者音箱,20元一套。音质好!线有可能另外接过,不影响音质。
铝制军用水壶。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强磁吸盘天线,物联网4G 5G用的。
4G/LTE/GPRS/GSM/2G/5g物联网/NB-IOT/无线模块DTU小吸盘天线sma
。几乎全新一块钱一根,馈线两米长.40多根

没问题的台式电脑硬盘,500G:25元。320G:20元。250G:18元。
不配套的低音炮音箱,配漫步者两个小音箱,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品牌,但音质不错!只要20元一套!
麦博低音炮音箱,配两个小音箱,线另外接过,但不影响音质。20元一套。
推拿按摩器,20元
大耳机,USB口,10元
漫步者小音箱3套,好的,10元一套。
P2/2口键盘,10元32G SSD,20元。64G SSD,3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节能灯泡两元一个。手机数据线一元一个,手机充电器2元一个。

楼主:
鼠标五元一个。小风扇5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联想ThinkPad edge E40 无电池,右下角有磕碰,边框掉了一截。不影响使用。配置i3 M330, 一代i3 CPU,四G内存,三代内存,2根组成4G,320g硬盘,DVD光驱。有摄像头,读卡器,蓝牙,无线网卡。配件有电源和鼠标。整机运行顺畅。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一口价250元,运费15元
爽快的送笔记本包(不是好包!)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JSC 3G/4G天线,带磁性吸盘,长195毫米。全新,好用!有40多根。一元一根。

楼主:
两个显示器。运费是20元一个。如果两个都要,运费是3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ENVISION的是22寸,缺陷是垂直方向靠右有两三条明显的竖线。送电源,电源线。信号线。双接口(VGA+DVI)。60元
三星的也是22寸,缺陷是垂直方向靠右边缘有一条竖线,几乎不影响使用。另外靠右边有时会出现一条竖线,但不常出现。送电源,电源线。信号线。双接口(VGA+HDMI)。70元小孩玩的轮滑鞋一双,加个头盔。总共只要10元。虽然外观有磨损,但好用。鞋码大约是37-38. 运费当然要贵,20元。卖这么便宜主要是扔了可惜。

楼主:
奥图码家用投影机,H56,分辨率1024*768.亮度很好

奥图码家用投影机,H56,分辨率1024*768.亮度很好。配件只有电源线,无其他。中间的支撑脚已经损坏,无法使用了。赠送残骸。
投影效果很好。支持DVI,VGA接口,S-VIDEO,VIDEO输入。可用于小型会议,家用多媒体播放等。
300元包邮。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投影技术        DLP
亮度        1000流明
对比度        2000:1
标准分辨率        1024*768
光源功率        150W
光源寿命        2000
变焦方式        F=2.4~22.4mm
投影距离        1.2-12米
色彩数目        1677万
产品尺寸        271×212×87mmmm
产品重量        2.9kg
包装清单        AC电源线

  2000:1的高对比值
    H56高达2000:1的对比值,为目前家庭影院 投影机种首屈一指的表现。不仅大幅减少杂光、提升整体色彩饱合度,更让一般单枪投影机无法重现、表达的电影暗部色彩及细节,逼真的完美重现。

    独特的色彩调整技术
    H56 投影出的影像永远鲜艳而自然。独家色彩调整技术,H56表现空前的色彩真实度与饱和度,超逼真的视讯重现,影像色彩丰盈 ,无以伦比,展现家庭影院投影机前所未有的画质表现。内建特殊色轮,可精确重现色彩空间,产生出大多数DLP投影机从未曾见 过的真实红色表现,让影像色彩丰盈细腻。

    内建先进的循序扫描芯片内建 Silicon Images DVDO 504 Pure Progressive处理芯片,以先进的动态循序扫描处理一般影像,针对NTSC与PAL电影讯号,还具有还原3:2、还原2:2处理;不需要额外搭配昂贵的循序扫描DVD光驱,使用一般的DVD机即可完美重现电影原始的风华。

    支持所有传统家用视讯产品之规格
    配备齐全的数字 I/O 端口,支持HDTV,让家里的DVD播放机、电视机、笔记本计算机与游戏平台的联机快速而简单。

    数字视讯输入接口(DVI-I)
    配备DVI-I数字输入端子,可接受数字视讯,以「全数字视讯」投影。为未来主流数字讯源连结需求,备足全方位数字视讯演绎方 案。

    特殊的精细微调记忆功能
    根据不同输入讯号的特性,进行独特的色彩微调,使H56的影像保持一致性的生动与鲜艳。 并且单独对应不同的视讯来源,让使用者进行精确的分别调整R、G、B的亮度与对比,使画质皆尽善尽美始终如一

楼主:
联想昭阳e43双核笔记本。135元包快。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T3400/2G/32G SSD/dvd刻录机。带无线网卡,读卡器。屏幕有小缺陷,少许漏液,但影响不大。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使用二代内存2根!配件包括电源,鼠标。本机无电池!

网友:
好东西不少!涨姿势了!

楼主:
联想ThinkPad e40.本机无电池,有电源和鼠标。右下角有磕碰,不过不影响使用。
i3CPU,4g内存,320G硬盘,DVD刻录机,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整机性能不错,成色也好。
售价250元

楼主:
ENVISION 22寸LED显示器,屏幕有缺陷,垂直方向右侧有若干条细线,但仍然可以使用。整体效果不错!双接口!DVI,VGA。40元!送电源。信号线要自备。运费20元。

楼主:
空调遥控器5~10元一个。
FASPPED,士必得,SATAIII.90G固态硬盘,50元一个。写入量不到两t。使用时间一两千小时。有8个
蓝色的是格兰达,60G固态硬盘,SATAIII,30元一个。写入量大部分不到一T。使用时间一两千到三四千小时,有11个希捷笔记本硬盘320G,机械式,慢扫全绿,无坏道。35元。
美团头盔十五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