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大1匹定频冷暖空调故障,外机风扇开启关闭不正常

楼主(2022-06-26):
外机风扇开启关闭不正常,制冷效果变差

定到26度,室温一直降不到26度,压缩机一直工作,但是外机风扇继电器每隔几分钟跳一下

外机风扇停转后压缩机声音逐渐变大,过几分钟外机风扇开启,压缩机声音逐渐变小,过几分钟外机风扇又停,反复这样

在除湿模式下也是这样

以前正常时压缩机停机后几秒钟外机风扇才会停

想知道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
前2天刚修过,跟你的情况类似,换了个电容、加了制冷剂(跑光了)。

网友A:
定频开强制制冷试一下,风扇不应该停机的,楼上的说电容你可以测试一下,一般3.5UF左右,你把风扇和压缩机接一起看一下正常不,制冷时外机会发热管子是凉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频开强制制冷试一下,风扇不应该停机的,楼上的说电容你可以测试一下,一般3.5UF左右,你把风扇和压缩机 ...

强力模式下也是这样,不是风扇转不动,是风扇继电器动作让风扇停转。

网友:
检查一下控制板的电源,有可能12v带载能力弱,继电器断开

网友:
外机温度传感器查过没?

网友:
是不是压缩机保护了

网友:
想下空调机内的压力,再检查下压缩机及风机的电容容量,我的也是海信,小1.5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