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充电器改自动温度补偿,防过充,防充不满

楼主(2022-06-26):
经过学习后发现,铅酸电池每升高1摄氏度,一节(一块12V的铅酸电池由6节组成)铅酸电池的电压下降大约4毫伏,那么一组48V的铅酸电池在35摄氏度时电压下降大约1V,5摄氏度时大约升高2V,普通的充电器都没有温度补偿功能,容易导致夏天过充,冬天充不满。再结合我自己的需求:确定0℃的高恒压电压为59.5V,35摄氏度的高恒压电压为57.2V。
接下来经过多方查找,一高人给了一堆经过实践过的资料,可以对TL431方案的三段式铅酸电池充电器进行改造,其基本原理就是给431的偏置电阻串并一个NTC来实现自动温度控制,但是由于我的水平太菜,有的地方看不懂,所以开贴请教各位,基本改造原理图如下:

下图是作者资料中的图片,改造的思路我自己用蓝色画笔圈出来了。

无奈本人水平有限,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NTC怎么确定用1K的,还是10K的?
2.确定了NTC用1K或者10K后,下位电阻是怎么确定的?
3.上位电阻中,和NTC并联的电阻又是怎么确定的?

下图是作者对自己的充电器的计算过程,以及上位,下位阻值的确定,可是我看不懂,不知道作者是怎么确定的。
另:作者的资料可以分享给大家,不知道能不能上百度云盘链接,或者阿里云链接,要是可以,我就贴后面了。

资料: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308-1-1.html

网友:
ntc的误差超过要求了吧

网友:
铅酸电池端电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泛的,没这么严格。

网友A:
俺反正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反正看不懂的.......

上拉电阻的通俗解释,你真正知道吗?_哔哩哔哩_bilibili

网友B:
我见过恒宝充电器里的温度补偿也是一个电阻并联一个热敏电阻。

网友:
先要确定NTC在需控制温度下的阻值,在与其进行组合调试,看试否可行。另铅酸蓄电池充电时一般只限制最高充电电压,电池的温升都不会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恒宝充电器里的温度补偿也是一个电阻并联一个热敏电阻。

专利局官网能搜到很多温度补偿的专利文章,许多都是这种方案

网友:
用开关在冬夏切换更简单。

网友:
这个就是温度高了ntc阻值变,采样电压升高反馈以后电压降低

网友:
对电动车充电器一直弄不懂

网友C:
直接整一个定时器最简单,我的60v铅酸已经用了4年了还能跑20来公里

网友:
9楼思路可以用。冬夏切换就好了。也就冲个大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整一个定时器最简单,我的60v铅酸已经用了4年了还能跑20来公里

充鼓了一组电瓶,现在用定时器,就是不知道该定多少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鼓了一组电瓶,现在用定时器,就是不知道该定多少小时

是的,用定时器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懂电路,期待你的成果,最好做成无线模块的,或者充电口带多余电路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充鼓了一组电瓶,现在用定时器,就是不知道该定多少小时

自己按使用的电量毛估估就可以,比如充满可以跑50,出去跑了10,那就充2~4小时,简单可靠

网友:
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按使用的电量毛估估就可以,比如充满可以跑50,出去跑了10,那就充2~4小时,简单可靠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反馈电阻阻值稳定不,冬天和夏天的热积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