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苹果固态硬盘怎么做成移动u盘

楼主(2022-06-26):
有咩有大神可以指点下,某宝里的硬盘盒子价格太高了有啥节省成本的办法!

网友:
描述不清,没有图片,无法回答,建议买个好U盘,比如顶级品牌Chipfaner,要性价比就去咸鱼或淘宝买大佬们自制的U盘(我以前也做,大概卖了有近百个了各式U盘,不过现在暂时退坑了),百元以下的品牌U盘基本都是渣(三星除外)

网友:
苹果硬盘的话拆颗粒做U盘是可行的(闪迪除外)
如果是板载的那种,只能上安国了,速度会比较慢亿些

网友A:
加盒子不合适,卖掉回血买优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盒子不合适,卖掉回血买优盘吧

关键卖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卖不了几个钱

去找4楼大佬买个好U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