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前两天新到的百元热风枪金卡思858D开箱并简单拆解

楼主(2022-06-26):
前两天新到的金卡思858D热风枪,今天发个开箱和简单拆解,给有想买的朋友参考下。

网友A:
风枪直通市电,不建议用插座

网友B:
有这风枪,拆焊ic方便多了。想买一台,但用的不多。

网友:
一直想买这个

网友:
2楼说得对,发热芯直通市电的,商品基本上没有用插座的。还有那个手柄通风口别开那么大,容易进灰。以前接近三百块买的另一个牌子的和楼主的外观布局一样,内部电路板不一样。手柄模具通风口也只斜开了一半的样子。

网友:
风枪的确挺好用的,以前手残用T12焊个40P芯片,不是这里虚焊就是这里连锡了,现在用焊锡膏,风枪一吹就妥妥的。

网友:
可以吹芯片了,我都没用风嘴,这样风大点

网友:
同品牌 不是数显的 也把风口划开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我买的快克2008手柄,进风口处开孔槽比楼主这个做工精致一些。

网友:
看起来好像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风枪,拆焊ic方便多了。想买一台,但用的不多。

我也是用的不多,修理几次手电筒换灯珠和7135芯片,买个几十元简易手柄款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直通市电,不建议用插座

老师说得对。

网友:
有一个,平时用的不多。吹热缩管方便一些,但拿出来收回去比较麻烦

网友:
温控稳定吗,

网友C:
618刚刚在这个和鹿仙子之间选择,最后选了118的鹿仙子带航空插座,红包加券后大概60来块。这个金卡思还没注意有没插座,不过里面差不多的样子,卡思只要108,感觉牌子不如鹿仙子响。看来加上材料费人工应该不止差10块钱啊。周末家里玩了一天,其实平常根本用不着,还得找位置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618刚刚在这个和鹿仙子之间选择,最后选了118的鹿仙子带航空插座,红包加券后大概60来块。这个金卡思还没注 ...

不是专业的,很多工具都是这种下场

网友:
金卡思58A飘过

网友:
,性价比高,能够长久使用就行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感觉风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