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拆老款宏基蜂鸟s3笔记本加装PD诱骗器升级typeC口充电

楼主(2022-06-26):
给拆老款宏基蜂鸟s3笔记本加装PD诱骗器升级typeC口充电。
网上买了typeC口诱骗器,超小体积的。
现在出门都是手机带一个PD氮化镓充电头。
PD充电头可以根据设备自动输出电压,例如5v,9v,12v,15v,20v
现在出的笔记本都是typeC充电口,外出可以省一个电源适配器。减少体积重量。
这个笔记本是超薄的,在机身右侧打磨开口。
用AB胶固定,还加装了一个20v指示电路,只有诱骗器正常工作,输出18v以上才会亮蓝色灯正常工作。
指示灯亮说明供电正常,成功输入20v。
指示灯原理很简单。
一个蓝色二极管,一个10k电阻,一个15v稳压二极管,当电压大于18v,稳压二极管击穿导通,发光二极管亮。
当电压低于17v发光二极管熄灭。

网友A:
一个图片都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图片都没有吗

有了,网站改版了,手机发的,刚开始没找到上传选项,换了浏览器已经上传完毕

网友B:
这鸡鸡挺薄的啊,低电压还是超低电压的U???

网友:
手工活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鸡鸡挺薄的啊,低电压还是超低电压的U???

宏碁蜂鸟s3,2011年就发布了,我这个是2013年的配置,i5 3317U,4g,500g当年配的超薄500g硬盘,比普通笔记本硬盘还要薄一点。当年最轻薄的本子。
后来换了一块台电的240g固态SATA硬盘。
到现在也有8年了。
自己换了两次电芯,都是自己买的锂电芯自己更换,原来电池的保护板保留。原来电池是3800mah的,自己换的电芯最近一次是就是这个月,换的5000mah的电芯,不断电更换,换了后完全充放几次就可以恢复容量。
现在换完电芯可以开机亮度最大4小时左右。
办公足够,轻薄,换了电池续航不错。

网友:
手工不错,外观看不出什么大瑕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宏碁蜂鸟s3,2011年就发布了,我这个是2013年的配置,i5 3317U,4g,500g当年配的超薄500g硬盘,比普通笔 ...

轻便是优势,虽说性能有点捉急,应付办公应该还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手工优秀。我的东芝Z-40C,买了个type-C PD诱骗转换头,也一样用通用充电器,出差使用方便多了。

网友:
以前出差都是带一块大铁板充电宝,供电4小时观影

网友C:
我买的维简的12v诱骗模块用绿联20w的头用不了,用车充倒是成功了两个,本来说给t12用没法用的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维简的12v诱骗模块用绿联20w的头用不了,用车充倒是成功了两个,本来说给t12用没法用的浪费了。 ...

我也发现了,我这个20v诱骗器接小米65wPD快充,插头有一边是输出20v,反过来插是输出12v。用倍斯特的正反插都是可以成功20v,所以我加了一个20v电源指示灯,如果灯亮就输出20v说明诱骗成功,如果灯不亮就反过来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了,我这个20v诱骗器接小米65wPD快充,插头有一边是输出20v,反过来插是输出12v。用倍斯特的正反 ...

我试过正负都不行我都怀疑我cc头线了

网友:
手工很好,外观基本看不出改动,有时间也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正负都不行我都怀疑我cc头线了

我加了个指示,三个原件,电压大于18vled就开始亮了,简单实用。不亮就反过来插一下。

网友D:
会不会发热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发热量很大?

你指的什么元件发热?诱骗器只是给充电头一个信号,告诉充电头,我要20v请输出20v而已。
20v就直接从电源线过来了,诱骗器没有任何mos管元件,20v我图中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唯一发热的是肖特基二极管。
特意选用肖特基二极管因为肖特基二极管只有0.3v压降,比普通整流二极管0.7小很多,发热更小。
肖特基选用的3A型号,这个充电电流不超3a,即使最大电流也在设计范围内。就二极管会温热。

网友(2023-03-11):
哈哈,开孔很漂亮啊,请问楼主是咋开孔的

网友:
手工活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