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wx242有点多 关于同心度

楼主(2022-06-26):
就这种螺丝批 他空转有框量 你用手让他保持直的 机子本身不晃就没毛病啊 歪的离谱机子都会扭晃就肯定有问题换了得了

网友:
我的最低档手都抓不住,准备退货了

网友:
质量一般吧

网友:
这个可能是批头座设计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vessel的批头试了试,不能插到底,卡不住,但是同心度可以。已退。因为有bosch GO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