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多多上面最便宜的PPR热熔机拆解,没有温控,第一次弄水管焊的歪扭七八

楼主(2022-06-27):
买了两个热熔机,第一家说因为疫情发不了货,后来又发了都是十几二十几元那种,都没温控
第一次搞水管,搞得歪扭七八的,不过也不漏目前将就用

网友:
明装用白色管不好,容易产生绿藻

网友:
省下的人工费都不止十几二十几,楼主赚大了。

网友A:
这明显是自己套管套歪了,和机器没关系。

网友:
技术有待加强。这玩意儿多少钱?3年前买过15元包邮的,用着没问题。

网友:
与热熔器无关,就是手生而

网友:
热熔机几年难得用一次,买管的时候找老板借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自己套管套歪了,和机器没关系。

网友:
先切几段管子练习一下,最重要的是插入深度要做记号,不要全部插进去把管子里面堵小了

网友B:
PPR闭着眼熔就完了
回头白色管上套一层保温棉
有光照射会长绿毛
影响水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PR闭着眼熔就完了
回头白色管上套一层保温棉
有光照射会长绿毛

哦,学到知识了,看来装白色管的时候要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学到知识了,看来装白色管的时候要注意下。

第一温度要够
第二,熔完以后用手扶一会儿等定型了再撒手
第三,管件质量要好,很快就插进热熔模头的一般质量都不行,好的PPR进模头的速度应该是比较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R闭着眼熔就完了
回头白色管上套一层保温棉
有光照射会长绿毛

果然是老司机,学习了

网友:
都是多面手

网友:
没有温控是必须差评的。

网友:
有无温控不重要,最重要是功率足,升温快就行

网友:
挺好的,一个工具和省下很多钱

网友:
拆LED的利器

网友:
冷却阶体段扶正定型很关键!

网友:
以前论坛优惠购几元钱买过一套,带温控,但是温控没有旋钮帽,需要拆开才能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