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开机屏幕不亮需要检查哪里

楼主(2022-06-27):
我知道是屏幕电路,大可能是背光,就是高压条电路,次之是屏排线,原理知道单不了解测哪里,
比如屏背光高压条测哪里的电压?是不是像led背光条一样也有开关电压,一般在哪里?
屏排线怎么测?
屏幕用手电筒照了,没看到有图像。搞不清是屏没有输入还是背光问题。
谢谢大家了,给点检修资料

楼主:
我是搞自控的,模拟电路不太懂

网友A:
笔记本还有用灯管的?十几年前都是led的了

网友A:
屏幕不亮,还没图像,肯定是显卡问题或者cpu问题。不可能排线一次全部折断吧。

网友:
先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B:
开机之后看看硬盘灯电源灯亮不亮,有没有声音,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没有图像输出。有的话可能是屏幕坏了,买个同型号的换上试试,都没有估计是主板坏了,建议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之后看看硬盘灯电源灯亮不亮,有没有声音,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没有图像输出。有的话可能是屏幕坏了,买个 ...

肯定开机了,按住开机电源键7-8秒才能开机,电源灯亮,硬盘灯闪,声音我好像把开机进系统的声音删了,所以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还有用灯管的?十几年前都是led的了

我的是灯管的

网友:
外接个屏幕试试呗,你这没有图像又不亮的,基本上主板上的问题,先量下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丝吧

网友:
是不是按了输出切换了,按键盘左下角第二个键(FN)+F4键试试。

网友:
屏幕不亮,场景的就是灯光问题(有暗影,用灯照亮能隐约看到显示)和主板的屏幕保险。
检查屏幕保险需要拆开C壳,在屏线附近找保险,可能不止一个,但其中一个是屏幕保险(个头相对较大),用万用表测试附近的保险是否烧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亮,还没图像,肯定是显卡问题或者cpu问题。不可能排线一次全部折断吧。 ...

排线的GND断了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的GND断了行不行

排线上好几个gnd

网友:
也是,他这个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我以前一台老DELL有时也这样,有时压一压显卡能亮,后来换了块显卡就能用了,奇葩的是显卡挂了居然只是不显示(包括外接显示器)其它的却正常,真不知自检都干了啥

网友:
如果是灯管的老本,建议找个高压板,旧的扫描仪上有那种直接12V供电的,然后外接到显示屏的灯管上,直接供电试试,如果打不亮,说明灯管破了或者灯丝彻底断了,那么换成LED补光那种,网上有窄灯条卖,然后从主板取电就可以,缺点是开机常亮,除非从原有高压板的控制电路那找。
如果是原来高压板少了,直接换LED背光和控制。
如果排线断了,用放大镜找到断口,用漆包线飞线。
我自己的本这样折腾好几个了。

网友D:
霍尔坏了也会不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霍尔坏了也会不亮屏

我觉得也是,而且手电筒照过屏幕无显示,说明整个屏输出都关闭了,跟背光没关系,控制系统出问题的概率更大。

网友:
好怀念的机器,以前单位很多台这种。有次给别人笔记本换硅脂后就不亮了。拆机重插显示排线也不行,就看到CPU硅脂加的有点多,挨到CPU小电容,清理干净硅脂重新加再开机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霍尔坏了也会不亮屏

他这个老电脑,估计是干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老电脑,估计是干簧管

不至于干簧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