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帕萨特C柱内饰板被拆坏了

楼主(2022-06-27):
在装饰店除旧太阳膜,C柱内饰板上的一排小塑料柱断掉了,可能是装饰店把这块内饰板硬拔下来断掉的。现在装上去扣不严,会有很大的缝隙,有办法复原吗?

网友:
用502,AB胶,等等。

网友:
要么买新的,要么上点3M双面胶,用小棍子顶住24小时。

网友:
双面胶估计不牢靠

楼主:
问了一家改装店,说用502胶是粘不住的,必须用超声波才能牢固。

楼主:
正确拆法是先把后排座椅靠背放倒边上那个小边靠椅拆掉。

网友:
带孔的,扭几个自攻螺丝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