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收音机DIY一条USB供电线,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楼主(2022-06-27):
想给手里的一台收音机DIY一条USB供电的电源线,收音机的电源接口比较特殊,类似4017的那种DC插座。翻箱子找到这么一个电源,自带的插头可以用在收音机上,就拿它来DIY了。

4.5V 200mA的规格

有指示灯

整体看着用料一般吧,但看变压器的个头,输出500mA没问题,厂家外壳标200mA有点保守了

基于13003方案的电源

初级电容是400V 2.2uF,有点小

817光耦

431

板子做工较粗糙,如果想改输出电压,改变431引脚上电阻的阻值即可。这里只剪下电源的线材和DC接头给收音机用,电源放回箱子里继续吃灰。

一台好多年前的收音机了,印象里大概有20年了吧,还能用

波段选择开关

可以外接电源使用,不用考虑换电池的问题。收音机的电源接口比较特殊,4017的那种母座,而且DC接口还是外正内负的接法,只有老收音机才这么干

调谐旋钮

屁股蛋子

USB插头选了这种A公+A母+Micro母,既可以直插充电头/充电宝用,也可以通过Micro线连接

本来应该用下面这种XC6206的降压小板来DIY,但怎么也找不到3.0V的6206了,只找到了1.5V和1.8V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也是烦恼

算了,手里还有好多这种MP2307降压模块,拿一个来用用吧。本来一颗6206 LDO就能解决的问题,硬是整成了DC-DC模块,真是杀鸡用了牛刀

背面贴上一层纳米胶带,这玩意杠杠粘,被小行星撞了都不带掉下来的

然后“啪”的一下粘到USB插头的背面,再飞线连接好输出端,完成

调整输出电压到3V

空载电流

收音机开机

收音机工作状态的电流

不管怎么地,收音机总算有了长期饭票,再也不用看电池的脸色了,完活,收工,撒花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半夜来坐个沙发。

网友B:
外接电源对收音有干扰

网友C:
这个跟我的icf-sw22几乎一样

网友D:
为什么不把那个电源直接改成3v专机专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来坐个沙发。

你这是还没睡,还是睡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电源对收音有干扰

听FM还行,sw和mw几乎收不到台,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我的icf-sw22几乎一样

外观是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那个电源直接改成3v专机专用呢

因为想插充电宝,可以到处移动着用啊

网友E:
能收到啥靡靡之音?
wechat_upload165628540062b8e8d8b51b3

网友:
收音机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收到啥靡靡之音?

短波可以收到思密达

楼主:
做工一般,就是能用的水平

网友F:
开关电源对AM影响最大,还是变压器笨重的好点儿

网友G:
哈哈,楼主说的4017竟然让我误会为CD4017了,看来CD4017(我电子制作用的第一个IC,玩流水灯的)这个IC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然后就想什么电源接口会是IC插座那样的,就一直看下去,现在想想都好笑!

现在的DC插座基本都统一为内芯是正极,早期确实就像楼主这个收音机一样,很多都是内芯是负极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听FM还行,sw和mw几乎收不到台,没信号

前些日子我还在想,现在网络被墙的厉害,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想听点外面的消息都是听短波收音机的,现在不知短波收音是否也被河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对AM影响最大,还是变压器笨重的好点儿

我这比较偏僻,除了本地几个FM能收到,其他的基本收不到,其实就是当个FM用

网友:
又扩大了锂电池的使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说的4017竟然让我误会为CD4017了,看来CD4017(我电子制作用的第一个IC,玩流水灯的)这个IC留给 ...

我是参照DC5521这种方式写的4017,外径40内径17,没想到有歧义了

早期的DC接口确实很多内负外正的,好在大多数能给出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些日子我还在想,现在网络被墙的厉害,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想听点外面的消息都是听短波收音机的,现在不 ...

我这基本上只能收到本地的几个FM,sw和mw什么的基本没用,只能当个FM收音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