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早起拆个假的罗技鹅卵石。

楼主(2022-06-27):
罗技鹅卵石鼠标闲鱼上有很多很便宜的,陏便买了一个,打开一看,果然是山上来的,不过也能用,蓝牙无线都好使,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这个假的有点厉害

网友:
真假主要区别就是微动按键的寿命耐用性问题

网友:
看上去,还是顺眼的。

网友:
这样的轻触开关会好用?

网友:
山的太明显了

网友:
果然是山上来的

网友:
一看微动按键就知

网友A:
微动很快坏,滚轮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很快坏,滚轮失效

双飞燕雷蛇鼠标也是,滚轮先出问题,然后按键接触不良,不如50元以上杂牌耐用。

网友B:
拿个真的放在一边对比下,就容易看出来

网友:
我的双飞燕按键接触不良,调整弹片时搞坏了。

网友:
中键居然还用了个普通轻触开关,便宜的山寨货能用就行

网友:
要么编码器坏的快,要么会漂移

网友:
就算真的罗技低端货,也沦落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真的放在一边对比下,就容易看出来

只看表面很难看出来。

网友:
制做工艺还有模有样的。

网友:
这个大滚轮真舒服。

网友:
山的太明显

网友:
山寨也是分人品的,高仿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