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205山创万用表和民昊万用表拆开对比

楼主(2022-06-27):
同样是9205,做工差别很大,精度差别也很大,用电压基准9.999V测量,一个9.99V一个6.10V购买价格也是差别很大,民昊是同事30元购买,山创是黄鱼上30元两个

网友A:
我去,不会差这么多吧

网友B:
白壳子的明显好一些,不是一个时期的产物

楼主:
这个是坛友拆的,同样是9205连芯片都没有,应该是同品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4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壳子的明显好一些,不是一个时期的产物

民昊购买比山创早,看一下日期

网友C:
6.1的一定是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坛友拆的,同样是9205连芯片都没有,应该是同品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471-1-1.html ...

康铜丝都没有,就用一个贴片电阻,电流能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的一定是有问题了吧

应该是表盘接触不良,工艺差,触点没有镀,偷工减料,处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利益的最大化,已经促使小作坊走到极端,只要能显示就成,精度什么的通通扔掉!

网友:
基准9.999V,6.10V的误差有点大啊,山创白壳的颜值不错

网友:
这么一比较,明显山上的好一些。

网友:
这个误差怎么说呢

网友D:
炮表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E:
修改一下广告语:拙劣科技  捡的专家。

网友F:
调校一下说不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校一下说不定可以

调校过了,正常后放几天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不会差这么多吧

是的,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炮表能用就可以了

误差太大,基本上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一下广告语:拙劣科技  捡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