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SM2246en为何做RDT总是失败

楼主(2022-06-27):
做了一个MSATA的2246EN固态盘,做RDT老是失败,请高手指点

颗粒是TH58TFG9DDLBA8C,在IS903测试架测坏块都在200以下,
设置如下图:

网友A:
ecc高点试试,比如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高点试试,比如25

这个盘是江波龙的主板,想自用,想好点好不了了。选25能过,只扫出2个坏块,现在ECC一个一个调整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盘是江波龙的主板,想自用,想好点好不了了。选25能过,只扫出2个坏块,现在ECC一个一个调整着试。 ...

设定23或24试试吧,这里面20,21,22的都能pass了。

不过46en配这个制程,后期使用肯定会大量涨C3的。这个制程还是上LDPC主控更靠谱一些,比如PS3111或2258H

网友:
应该是主控性能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23或24试试吧,这里面20,21,22的都能pass了。

不过46en配这个制程,后期使用肯定会大量涨C3的。这 ...

设22过了,扫出坏块70多个。跑圈一点问题没有,先用着了。这个可以上2258H吗?
确实C3增的很快,用段时间不行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22过了,扫出坏块70多个。跑圈一点问题没有,先用着了。这个可以上2258H吗?
确实C3增的很快,用段时间 ...

58H开这个制程的固件属于订制固件,不好找。不过我确实见过成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