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罗技确实一直在努力啊

楼主(2022-06-27):
陆续用过2个罗技低端无线键鼠套装,除了型号颜色不一样,外形基本一样。之前那个套装时间长了鼠标的按键支柱容易被磨损的凹下去一个坑,微动那个白色触点倒是没问题。后面那个套装,按键支柱倒是磨损的很轻微,但微动的白色触点却被磨低了。几块钱的山寨鼠标都知道在微动和按键支柱之间加一片透明塑料片来减少磨损,罗技只知道换汤不换药到点让你换新

网友:
修修还能用吗

网友:
低端还是太差了,设计都是一次性的,光电滚轮都没有。

网友:
打磨下去一小点,剪一块易拉罐粘上,妥妥的

网友:
罗技的不错了

网友:
罗技的低端货就是很烂,已经弃坑了

网友:
罗技要买必须3系起步。

否则不如买同价位其他国产品牌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我也见过,不只是罗技才有的,其他品牌、高低端都有。
所以淘宝上会有那种小金属片卖,贴在支柱上,几家专门卖微动的店里都有。

网友:
质量确越来越差了

网友:
所以,我觉得微软红光鲨上的那个松下方形微动挺好,时间长最多软 弹性不足,双击或者直接失效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自己换微动吧
我的M705已经用了快10年了

网友:
MX518罗技鼠标还是不错的,换了微动还可以再战十年。

网友:
自己搞搞be,忒简单的事儿,剪一小片鼠标特氟龙贴脚,用到你鼠标废。

网友:
能经常把鼠标用到塑料磨损的,还是先担心下“鼠标指”。

网友:
9.9包邮的无线鼠标用了6年没问题。

网友:
鼠标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罗技只知道换汤不换药

网友:
普通家用,最多就是换一个微动而已,觉得哪个品牌问题不大。

网友:
我早就开始用国产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