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SIS P120 256GB SSD 主控SM2259XT 拆盘,系统慢无法用,大佬给看下 。

楼主(2022-06-27):
朋友的一块SSD  说是系统慢的无法使用,读写检测 性能下降严重,拆开看了下,如下图, 大佬 看下用那个 版本,还能修复么,这个组合是假货不? 现在现像是做系统无法成功,格式化磁盘后,自动恢复。

网友A:
sis矽统,有没有用这个芯片组的人,暴露年龄

网友B:
别浪费时间了,这种掉速严重的,开卡也没用,颗粒差不多已经快坏了,重新开卡可以好一阵子,然后不到5天又坏了,影响朋友关系,不然我出个快递费,你给我得了

网友C:
qlc闪存,不适合长期存储数据,闪存又是早期的测试品,可靠性差些,看标签,大概是用了2年多了吧,冷数据出现大量读取困难,触发写保护模式,充新开卡即可,但依旧会在类似时间后出现读取困难的问题

网友:
丝印存疑,但是拿测机械硬盘的软件测固态也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下雨吧  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s矽统,有没有用这个芯片组的人,暴露年龄

这台电脑是2019年组的机器, 被坑了吧,SSD是不是翻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浪费时间了,这种掉速严重的,开卡也没用,颗粒差不多已经快坏了,重新开卡可以好一阵子,然后不到5天又 ...

有什么用途么?拆主控? 还是换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qlc闪存,不适合长期存储数据,闪存又是早期的测试品,可靠性差些,看标签,大概是用了2年多了吧,冷数据出 ...

大佬,怎么区分闪存类型? QLC  是怎么分的?可以科普下么  ,另外,这个主控用那个版本的 软件?可以发我试一下么,试了几个版本的 都搞不定。yy1828755@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怎么区分闪存类型? QLC  是怎么分的?可以科普下么  ,另外,这个主控用那个版本的 软件?可以发 ...

看倒数第三位,QH1,代表的就是QLC,别折腾了,没意思,现在固态这么便宜,小容量的重新买一块也没几个钱,上面的那位大佬说的也很清楚,即使重新开卡了也会重复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lc闪存,不适合长期存储数据,闪存又是早期的测试品,可靠性差些,看标签,大概是用了2年多了吧,冷数据出 ...

大佬 您 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就是这样的, 重新开卡后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是架构的问题么?还是闪存的问题, 测试品是从那里看出来的呢 ?

网友:
开卡后用不久那就基本上可以做U盘了

网友:
QLC颗粒,就是个坑,2年使用,没有钉子户,还不如2246EN +MLC颗粒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D:
开卡可以用,但能用多久,天知道。做个系统盘吧。不要保存有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卡可以用,但能用多久,天知道。做个系统盘吧。不要保存有用数据

找到软件已经刷好了, 但读写速度确实很慢,30M/S左右, 留着备用吧

网友:
qlc开slc模式可以多用一阵不过容量小很多

网友E:
基本没啥用了,当个U盘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没啥用了,当个U盘用用吧

开卡了,放到旧电脑上当系统盘用 ,速度一般般,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A:
sis矽统,有没有用这个芯片组的人,暴露年龄

让我想起了,crt  17寸凸屏大屁股,显示黑屏绿色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