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616刷固件具体步骤怎么弄

楼主(2022-06-27):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dir616刷哪个固件,具体步骤怎么弄,感谢啦!

网友A:
貌似只能刷官方固件。
另外dir-616有多个硬件版本,有bcm方案和螃蟹方案。bcm的可能可以修改spi和升级内存刷上tomato dd-wrt或者openwrt,本身搞维修的自己有材料就折腾1下,不然建议直接换个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能刷官方固件。
另外dir-616有多个硬件版本,有bcm方案和螃蟹方案。bcm的可能可以修改spi和升级内存 ...

dir6161的B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