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线12伏CPU风扇如何DIY成调速风扇?

楼主(2022-06-27):
三线12伏CPU风扇如何DIY成调速风扇?捡到一个废品电脑机箱,拆机得到一个直径12厘米的三线无刷风扇,用12伏电源的负极接电机三线中的一根有白色标识的线,正极接中间线,风扇能缓慢运作,风扇周围还有彩灯亮起,用正极去接第三根电线后电机不转没有动静,不知道这个电机的运行原理,想用一堆18650电池D一个能调速的风扇,期望大师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样接

网友:
只能外加控制器了,tb上看看有控制器。

网友:
最简单方法---调电压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机箱风扇本来转速不高,看电流只有0.2安,另外第三根是转速反馈线吧。如果想调速,只能买块小的调电压板。但转速本来低的话,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看你是调压的,还是调电流的。
调压的很好弄,5V对一下试试,做成DC5.5的母头,5V、6V、9V、12V的DC电源多的是,或者买调压的也行。
一般情况下中间是正极,右边是负极,左边是转速馈线。
如果不带防反接设计的话,你那一下,差不多烧了。
看样子应该不是双滚珠,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网友:
三线风扇一般都是带转速脉冲输出的,本身是无法调速。

可以外接调压板进行电压调节来进行调速。

后来的4线风扇带调速功能,通过搭一个调速脉冲电路进行调速。

网友:
只能靠调压来控制转速,对于这种静音风扇,不调速风量都不会很大!

网友:
这种风扇就是低速的,调节机箱温度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三线风扇带转速输出,有的设备检测到风扇没有转速信号它会报警。这个的调速直接控制电流就可以了。配合转速脉冲可以稳定在指定转速。

网友:
三线风扇的三条线分别是GND,VCC(12V),转速反馈。
理论上是不支持调速的。但是部分电脑主板支持调压调速。
也可以自己做个4针转3针调速电路就能支持电脑主板上的4针调速了。

附上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淘一块单节锂电充电升压一体的板子,用单节锂电升压,电位器调压来控制转速。单节锂电可以装了保护板以后几块并联。

网友:
实践经验告诉你,只要在可工作电压范围内调节电压就可以。我在桌子下面挂了电脑电源上的12V风扇给桌子下面通风用,夏天能够凉快一些。曾经就遇到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找出旧的路由电源,12V和9V的各一个,用一个波段开关连接两个电源,这样风速就可以简单调节了,当然,还可以加个15V的电源,再高就有烧的风险,而低于9V,基本不出风了。

网友:
淘宝搜PWM调速器即可,3块5包邮到家

网友A:
不要管什么几线。直接正负极调压控制速度。并联电容比直接控制转速更快。串联个开关可以进一步选择转速。风力可以随意调节大小。6个风扇最大功率30瓦200毫安电流。很少开到最大一般15瓦就很大风了。功率低声音小发热低。用了6年了还是没有问题。完全没用普通风扇了。插头插在电源遥控器上还能遥控电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管什么几线。直接正负极调压控制速度。并联电容比直接控制转速更快。串联个开关可以进一步选择转速。风 ...

有创意!!!!!!!!!!

网友:
我用电电池升压模块,上面带可调电阻,用电压来调速

网友:
直流无刷,应该是一个信号读转速。剩下两个是电源

网友:
捡了个风扇,配个PWM,哈哈

网友:
电脑电源里的是串一个电阻分压,风扇低速运转。等散热片温度高了就由一个温控电路短路这个电阻,风扇高速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