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零冷水热水器中,为什么没有电热水器?

楼主(2022-06-27):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家里安装的零冷水热水器(一般都有安装回水管)中,都是天然气式的零冷水热水器。我找了很久,居然没有一款电热水器支持零冷水的。想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为什么?
如果家里没有条件安装天然气热水器,一定想实现电热水器的零冷水功能,只能自己加装热水循环泵来实现,投入高,质量可能也没有一体的高。

例如以下天然气零冷水热水器:

网友A:
电费多贵,主要是电的市场太小了...

网友B:
按理电的直接搞即热式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用回水循环

网友C:
零冷水?  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电的直接搞即热式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用回水循环

即热式对电线的要求很高,至少6平线。多个水位共一个热水器供水就要求回水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冷水?  求科普

参加京东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费多贵,主要是电的市场太小了...

市场小也不至于一个也没有啊?没有想明白原因。

网友C:
回水循环是否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水循环是否多余?

还是有点用的。特别是冬天,如果热水管走得远,开了1-2分钟才有热水过来,只能赤裸裸站在等热水。有了加水循环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可以在不改管路不留回水管的情况下,在用水端和热水器端增加回水器和泵来实现零冷水,这是我觉得目前最合理的方案了,前提是用水前提前按下回水开关,基本相当于放冷水那10几秒,当然也可以智能控制,每天几点到几点每隔多长时间自动启动。小米有品有现成的产品,爱喜易智能增压零冷水回水泵套件,我买了。
还有一种方案是在用水端加一个小厨宝,后面接个混水阀,热水到之前用小厨宝加热,热水到之后小厨宝停机,这种方案需要购买小厨宝,对用水点的供电、空间都有要求,好处是即开即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用的。特别是冬天,如果热水管走得远,开了1-2分钟才有热水过来,只能赤裸裸站在等热水。有了加 ...

冬天难道不是先放水等热了再脱衣服么???

网友E:
燃气热水器安装位置受限,往往生催长长的热水管路,零冷水显得必要,而电热水器方便直接安装在用水位置,基本不会有长管路/零冷水的需求;还有就是燃气热水器价格都比较高集成回水泵增价不明显,电热水器本来价格低集成回水泵后增价会很明显,所以就没有零冷水电热水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用的。特别是冬天,如果热水管走得远,开了1-2分钟才有热水过来,只能赤裸裸站在等热水。有了加 ...

我都是打开热水,然后去清理衣服,拿好衣服再来洗澡,此时环境温度升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用的。特别是冬天,如果热水管走得远,开了1-2分钟才有热水过来,只能赤裸裸站在等热水。有了加 ...

等同二次加热,除非特别冷的地方,才需要。热水循环泵就不怕漏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不改管路不留回水管的情况下,在用水端和热水器端增加回水器和泵来实现零冷水,这是我觉得目前最合理 ...

现在很多燃气零冷水热水器可以选择,都是一体式设计,多好。
但是电热水器的话只能人工追加回水泵套餐。
我是说如果电热水器跟燃气热水器一样有现成的一体机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燃气热水器安装位置受限,往往生催长长的热水管路,零冷水显得必要,而电热水器方便直接安装在用水位置,基 ...

你说得比较有道理,但如果一个热水器管两个或多个卫生间的时候,零冷水的需求就有了。
你对价格的分析也有一定道理。只是现在很多天然气热水器也不算贵,700到1000的选择还是挺多的。1500以上的基本就都是带回水功能的热水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同二次加热,除非特别冷的地方,才需要。热水循环泵就不怕漏电吗?

也不能叫二次加热,只是说它先让管道里的热水先流动起来。
零冷水天然气热水气自带循环泵,工作时也同样用电,即使是普通强排热水器还不是也要用电,还不是同样的漏电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难道不是先放水等热了再脱衣服么???

如果有了零冷水系统,你就不会看到冷水哗哗流了

网友:
我看电热水器都装在浴室,就不要长长的热水管,相反,燃气热水器一般装在有燃气管的厨房,离相对浴室远,就有零热水的空间。

网友:
燃气的受安装位置限制不能装厕所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