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同事给的USB蓝牙音频接收器,用料比想象中的多。

楼主(2022-06-27):
同事给了一个蓝牙音频接收器,他说买来放车上用的,12.9元,后来不知道咋回事连不上了。
外壳没有卡扣,指甲划一圈开了,杰里的芯片,我也只认识这一个。做工用料大家评价一下吧。

楼主:
后续发现USB口直接接4.2V也能工作,有时间改装一个电池上去。

网友A:
你同事不是说不能用了吗?是软故障还是硬故障,你是怎么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不是说不能用了吗?是软故障还是硬故障,你是怎么修好的?

实测没坏,不过同时也不要了

网友B:
手上也有个感觉还行,插电脑显示U盘

网友C:
这个是给没有蓝牙连接的车机外接蓝牙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也有个感觉还行,插电脑显示U盘

高级,我这个USB应该只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给没有蓝牙连接的车机外接蓝牙用的吧?

是的

网友D:
换颗锂电池上去就不用插头了

网友E:
蓝牙转FM, 后来都单片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颗锂电池上去就不用插头了

正有此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转FM, 后来都单片方案了

这个用了三个芯片

网友:
一头插充电宝,一头插耳机。超长待机超长续航。不知道音质咋样

网友:
不同步,大概延迟1s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牙转FM, 后来都单片方案了

这是蓝牙转3.5,其实也就是把蓝牙耳机的耳机换成了3.5的音频插头。

网友:
我这个比楼主的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