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款1000w户外电源逆变器主板鉴赏,如何选择?更新多图

楼主(2022-06-27):
请教下各位,下面两款户外电源,单独看逆变器哪款更好些?

上面第一款,下面第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图一 ……

为什么呢?

网友B:
图一布局感觉要好一点,而且是标准E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布局感觉要好一点,而且是标准E牛

图二是 非晶逆变器,说效率更高?

网友:
图片太少了

网友C:
没有低频变压器应该不是纯正弦

网友:
我选第一个,感觉有料

网友:
投票选一,用的铝多一些。

网友D:
看线的粗细,第一个的功率应该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低频变压器应该不是纯正弦

低频变压器现在几乎没有商品了

网友:
我选第一个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个要好一些

网友E:
我选第二个,风扇正对着散热鳍片。第一个,风扇的风流不过散热鳍片。

网友:
非晶的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线的粗细,第一个的功率应该大一些。

第二个 右边是输入,有M5的接线柱,也是4根6平方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选第二个,风扇正对着散热鳍片。第一个,风扇的风流不过散热鳍片。

确实,第二款风道更通畅。第一套机箱更美观、小巧。好难选择啊

网友:
图二有风道,单板设计

网友:
都可以价格一样谁功率大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