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 安能ANENG M118A开肠破肚,大伙看看22元值不值!

楼主(2022-06-27):
安能ANENG M118A开肠破肚,大伙看看22元值不值!

网友:
6脚芯片是光耦

网友:
这个表值了,电气维修不错

网友A:
电路板的另一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的另一面呢?

这么便宜的机器,你觉得我敢拆吗,拆了有一半几率液晶屏导电橡胶要出问题。

网友:
值  用坏了直接扔

网友: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还可以,看那牛屎大又圆,黑又亮

网友:
这表不知道怎样进校准模式!

网友B:
不错了,啥功能都有!自动档显示速度还行吗?

网友:
测量速度快不快呀

网友:
安能辨我是雄雌

网友:
价格还可以,东西过得去。

网友:
反应速度怎么样?如果太慢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如果精度还不错的话,就值了。

网友:
自动量程的是方便不少,不知精度和速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了,啥功能都有!自动档显示速度还行吗?

慢,如果手动调试到指定档位速度尚可。电容档必须手动搞上去,否则会在电压档来回测试。

网友:
能用得上就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