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折奥迪的显示屏Panasonic Innolux CV-CA11H0AE,大家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价值

楼主(2022-06-27):
早市10块收的,貌似没多大用,不知道是不是12伏进,没有找到电源接口,没有上电

网友:
同样Made in China

网友A:
量量板子上的电容和输入端子,看能不能找到12V供电线。通电试试。

网友:
看这电路板,鬼子的工艺也下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板子上的电容和输入端子,看能不能找到12V供电线。通电试试。

查了,所有电容的正级没有和端口通的

网友:
废品站看见这种屏都不捡,不知道要来有什么用。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屏接口标准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B:
MADE IN CHINA又怎么样?这个是松下设在中国的子公司(大连松下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DE IN CHINA又怎么样?这个是松下设在中国的子公司(大连松下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的 ...

不是又怎么样,我有个车机屏,马瑞利MARELLI的,也是国内产的,屏线接口貌似跟你这个差不多,10针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又怎么样,我有个车机屏,马瑞利MARELLI的,也是国内产的,屏线接口貌似跟你这个差不多,10针LVDS ...

国内产能说明什么?这些品牌就算不在中国生产一样可以去泰国,越南等国家生产。品牌与设计是中国的才值得自豪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所有电容的正级没有和端口通的

因为中间串了一个二极管,所以量不通,

网友:
10块钱,拆的玩也值了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驱动板  定制的接口 估计没有办法驱动  屏幕排线是大的那个  小的是背光或者触摸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