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口NEC 100V 54W白炽灯

楼主(2022-06-27):
如图,有俩在运输途中灯丝掉了,用的变压器降压到100V通电试了能亮,但是不知道串联电阻能不能直接用220V,如果可以的话,要用啥规格的呢?

网友:
串电阻肯定不行,俩灯泡一组串联使用。

网友A:
有那么多,两个串联再接220就可以,还要什么电阻,还多一个无用的耗能

网友:
两个串联再接220就可以

网友B:
可以2个串联。但是,这种灯泡太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多,两个串联再接220就可以,还要什么电阻,还多一个无用的耗能

俩串联是200V,接220V会折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2个串联。但是,这种灯泡太耗电了

俩串联会过压折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俩串联会过压折寿吧?

因为100V变成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100V变成110V?

是,103V测得功率是56W,电流0.56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03V测得功率是56W,电流0.56A了

可以试试2个串联然后用可控硅调低电压

网友:
都是计划报废的产品

网友:
占地没用系列,

网友:
两个串,串电阻太不合算了,电阻也要消耗五十几W的功率

网友:
现在普通钨丝灯泡都淘汰了这个真没用

楼主:
二灯串联实测,电压227V,功率130W,电流0.575A,单灯泡直流内阻14Ω。

楼主:
还有多年前买的松下100V 60W灯泡,灯丝电阻12Ω,串联实测功率147W,电流0.65A。

网友C:
额定电压100V的如果不加变压器至少得两个串联使用吧

网友:
全波单向可控硅调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定电压100V的如果不加变压器至少得两个串联使用吧

测试结果看楼上图,功率比额定高了20-30W!电流倒是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