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方正q1080高拍仪

楼主(2022-06-27):
2015年左右买的,1000多,买来没用多少。当时好像是软件比较旧,点菜单时出现菜单了,移动鼠标去点时鼠标动了菜单也消失了,老是点不上,就扔在一边吃灰了。最近想起来,找了个方正高拍仪的通用软件,菜单能点中了,但是图像一会儿就不动了。在网上查了一下,怀疑是供电不足。今天用usb电压电流功率表测了,电脑usb口电压5.09V,高拍仪输入口边上的usb口,与软件没有连上时5.01V,连上软件有图像4.92V,打开辅助照明灯4.6V,再插上usb连接线上的另一个辅助接电usb口,电压基本没有变化。于是决定把输入的usb-b口,换成type-c口。拆开看看结构,结构不复杂,基本是买软件送硬件的模式。唯一惊奇的是板上还倒焊了一个usb-a头,估计插的是一个u盘。两种方案,一是在usb-b的焊点上引出四根线,接type-c母口。二是找个type-c母口转usb-b公口的转接头。把原来的1.5m的数据线换成短一点的type-c线。

网友A:
看起来就是一个一体封装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一个一体封装的U盘

就是和黑胶U盘啊

网友:
这个也是软件值钱

网友:
确实,我们这有一个,拍出来的照片就像最开始那种30万像素摄像头拍的照片一样

网友B:
这个U盘是干嘛用的,能暂存拍摄的图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U盘是干嘛用的,能暂存拍摄的图像?

应该是存放该摄像头的驱动以及软件,如果放到商家那里,可能会被说成免驱动

网友D:
高拍仪真是智商税,100多的电脑摄像头装个固定架比高拍仪清晰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存放该摄像头的驱动以及软件,如果放到商家那里,可能会被说成免驱动 ...

非常有道理,能用这种方式实现,也真是人才。

网友:
价格不菲,清晰度却不怎么样......

网友:
一般是集团公司采购的,所以。。。

网友:
政企用的多,涉密部门也基本上用的是这个

网友:
镜头不错,改在运动相机没鱼眼失真问题。U盘里的软件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拍仪真是智商税,100多的电脑摄像头装个固定架比高拍仪清晰多了

不是智商税。高拍仪是半卖半送,主要花的是软件的钱。买软件送硬件

网友:
没用过这个,能用windows自带的扫描功能吧?

网友:
主要花的是软件的钱。买软件送硬件

网友:
看来就是软件的钱了

网友E:
主要就是买软件送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就是买软件送硬件

问题是感觉软件也不咋地,兼容性差,更新慢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D:
高拍仪真是智商税,100多的电脑摄像头装个固定架比高拍仪清晰多了

有推荐的吗,之前随便找了个usb的接电脑拍好像很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