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买点破烂,攒一个2用的可插线松下RB-HF420B蓝牙耳机

楼主(2022-06-27):
咸鱼上发现有人卖缺头梁的松下RB-HF420B蓝牙耳机,价格挺便宜的,买来折腾一下

这样子的

型号

拆开头梁这里

连线很细,只有2根

然后找到一个博士的头梁,拿来用用

打磨一下,不然进不去

剥开线皮,这个线超多啊

连好线

装起来

准备2个MMCX母座,耳机壳体打洞

摘掉耳机套

拆开,里边的单元好小啊,这么大耳机,居然使用30mm单元
连线就是这样,两边MMCX母座到单元的连线做的等长

另一边拆开,电路板的洞都比单元大

拆掉电路板,不然MMCX母座固定不了

固定好,装起来

大功告成,实际听起来这个耳机的声音还挺不错的,高音表现很好,低音也清晰有力
收工。

楼主:
这货主控上的贴纸拿下来,仔细看了很久也没找到上边写的芯片型号

我折腾了2个耳机,后来发现这货可以同时连接2个手机

问题来了,2个手机同时播放的话,这货只放其中一个的声音(本来以为能听2个手机混音的)那同时连接2个手机有啥用?

倒是MMCX那边能混音进去

网友:
这波借尸还魂玩的六啊

网友:
拼接的不错啊,完美修复

网友:
完美,看着就一新耳机

网友:
耳机改造的非常漂亮,手艺挺好

网友:
能连两个耳机一半是为了打电话用的吧?“

网友:
搞好了看着不错。

网友:
不想折腾耳机,成品香

网友:
鸟枪换炮,性能提升不少。

网友:
楼主行家手巧成功拼成一副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嫁接之后颜值很高啊。

网友:
水果机一直可以连接两个蓝牙的

网友:
手艺挺好  厉害

网友:
恭喜嫁接成功

网友:
不粗哦,毕竟音质

网友:
这看起来天衣无缝啊。

网友:
看塑料,感觉是假货吧,模具差,塑料也差,可能高仿的

网友:
手艺不错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