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坛友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22-06-27):
买了一个号称128G的扩容盘,
想恢复它,
结果被我高成下面这样了:

xp系统可以认,
但是不能格式化,
xp下也进不去,
不知道怎么继续搞,
请坛友帮帮我,
谢谢大家啦。

楼主:
恳求大家帮帮我吧。。。。。。
实在是没折了。

网友A:
用芯邦的工具量产就行了啊,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芯邦的工具量产就行了啊,很简单的

谢谢回复。
但是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走。。。。

网友B:
容量不大就没有折腾的必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大就没有折腾的必要了吧

上边截图里显示32G。
应该还是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直接扔掉它。

网友:
扩容盘会不会有很多坏块

网友:
找芯邦UMPTOOL,版本新点的

网友:
没有折腾的必要,JS一般不会用32G做128G的扩容盘的,2T的扩容盘真实容量都才64G,128G的真实容量只会小到极致,除非是有问题的芯片。

网友:
扔了吧,折腾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C:
点设置进去看看,练练手可以的,一般也整不坏,就是需要时间

网友:
手里TLC的U盘都给人了,MLC的不是正片我都不要。

网友:
最好的结果就是  买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设置进去看看,练练手可以的,一般也整不坏,就是需要时间

谢谢!
我抽空再试试。

楼主:
感谢以上坛友回复。

网友D:
可以折腾。就是得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折腾。就是得有时间。

退休了,时间有。
但是方法和步骤不明白。。。

网友:
XP系统,要用原装系统,不要用Ghost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