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师们请教这个超威的6020锂电池是几串的?

楼主(2022-06-27):
是一个超威的6020锂电池,我看了半天没看懂。

楼主:
看起来有八组八个个电池并联的,还有一组四个电池并联的。

网友:
4并17串,4.2V*16=71.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并16串,4.2V*16=67.2V

谢谢啊,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八个是并联的呢。

楼主:
还是观察不仔细,再看看,原来靠在一起的八个,头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是32650,单体就有可能是5000mah,四并20ah,17串勉强算60v

网友:
电池是17串4并

网友:
4并17串的电池组,应该是26800的电池组。

网友B:
我就是搞这个的,这个是17串4并的电池组,  三元材料   充电电压71.4V    电芯大概率是26650   单颗3.7V5Ah, 盲猜品牌是华立源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搞这个的,这个是17串4并的电池组,  三元材料   充电电压71.4V    电芯大概率是26650   单颗 ...

补充:看下电芯上是不是有HLY 字样,
BMS是重庆美顺的

网友C:
确实有点难看懂啊,半天才明白这4并是怎么来的,一正一负交错焊接安装,真是个技术活。

再补一张线路板的,中间黄框的部分你的照片拍不出来,两边标注的文字能跟上面两张电池图完全对应上。

楼主:
这是一个电动车电池,有一天骑着突然变慢了直至电动车显示表没显示车子停下来了。下车把插头插拔了一下,又有显示了,可是开车才骑了几秒钟又断电了。拿回家拆开看,有个焊点上粘了一大块焊锡,有明显烧蚀,可是这是点焊的哪来的锡呢。我以为这里短路了,就把焊点给翘起来,心想也就少这一节电池,容量损失应该不太大。装上充电,第二天再骑又是一会就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点难看懂啊,半天才明白这4并是怎么来的,一正一负交错焊接安装,真是个技术活。

这态度不错,其实这个在我们业内算是比较简单的组合方式,叫错位排列,这种排列的好处是节省空间,缺点是中心散热不好;

简单点评下这个电池:1、用料这些还是不错的,设计方案中规中矩,镍带有单独固定,应该采用4针自动点焊工艺, B6端应该是楼主撬的,2、极耳采用激光焊接工艺不错,  3、板子MOS 5对,常规持续电流25A,  正负极耳的过流能力也满足,基本电池预算1C左右放电;
需要改进的地方:1、采样极耳对面对焊接要么打胶要么错开(如B4和B12)  2、导线焊接略显粗糙;

网友:
有B-,还有B17,那就是17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搞这个的,这个是17串4并的电池组,  三元材料   充电电压71.4V    电芯大概率是26650   单颗 ...

行家一伸手就知根底

网友:
b17呀  17串  应该比较暴力

楼主:
就b6 那组电压明显偏低,以前骑车能跑四十多公里,现在跑几步就断电了。

这还有救吗?

网友:
4并17串的三元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