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冒烟烧坏的电动车充电器60V32Ah

楼主(2022-06-27):
拆一个震动导致冒烟的电源
感觉没有修的必要了呢
我自己不懂  就是拆开看看    有懂的可以看看哪里坏了

网友:
输入部分全炸,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A:
可能是那个鼓包的电解电容引起的,炸的太利害了,电源芯片也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那个鼓包的电解电容引起的,炸的太利害了,电源芯片也炸了。

最开始就电源芯片震裂了  损失几个电阻  更换新的电源芯片  上电 就这样了

网友:
你很高明的决策,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烧坏的元件太多,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看样子高压串入输入侧控制线路击穿器件,会不会是功率管那边引入。要把烧的器件全换掉,测试测量完整,试试看,低压侧一般没有大问题。

网友:
高压侧炸的一塌糊涂扔。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天灵盖炸飞了,开关管也小命不保了。

网友:
烧毁的原件太多了,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就电源芯片震裂了  损失几个电阻  更换新的电源芯片  上电 就这样了 ...

芯片是震不裂的,那也是炸鸡。。。鸟

网友:
电容严重怀孕,现场惨不忍睹

网友:
这个基本报废?重新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