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拼合怪之冬夏随手宝

楼主(2022-06-27):
没事就喜欢买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前几天买了老五家的暖手宝,准备冬天给媳妇用,应该也可以平日热敷一下肚脐啥的。

以上为店家照片
到手看着那个OTG供电,说是可以当充电宝,于是翻出来年前买的立华家的两个小玩意

天作之合!
这个手机风扇轴细了,套上2mm热缩管,就刚好了。于是就是这样了:

后面把iPhone 的转换头直接剪掉了,这玩意我是不舍得查到iPhone 上用的,把手机搞挂了就亏死了。

网友A:
风扇电机很快就坏,用坏2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电机很快就坏,用坏2个了

我很少用的,想的是要是用的时候,我得有,就买了。
平时扔车上或者抽屉里面,应急用一下。
几毛钱的东西,坏了也无所谓。

网友:
垃圾撸了不少,结果都没什么乱用。

网友B:
加个偏心轴,做个不可描述电机

网友C:
暖手宝,给个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偏心轴,做个不可描述电机

你………
我有震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暖手宝,给个联接...................

淘宝老五家的,自己搜一下吧。好像还降价了……有不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很少用到想用的时候就废了
暖手宝的热量比热水袋差得远了

可能是我对温度敏感,我觉得热水袋的温度太难控制了。最舒服的温度只能十几分钟。
这个暖手宝是两节2000mah左右的可拆卸的186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对温度敏感,我觉得热水袋的温度太难控制了。最舒服的温度只能十几分钟。
这个暖手宝是两节2000m ...

拆一个看看原理是啥,耐用不,别 没发热几天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一个看看原理是啥,耐用不,别 没发热几天就挂了

好,抽空拆一下。

网友:
加热呢还是散热呢?

网友E:
电机是啥?空心杯的吗?这么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啥?空心杯的吗?这么不耐用

有刷电机,电刷很快就磨坏了

网友:
垃圾撸了不少,结果都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