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四个电源图标快捷方式,给需要经常开关机的

楼主(2022-06-27):
测试是需要经常开关机,桌面放这四个图标还是有点点效率,都是快捷方式,不占用资源。

关机 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s -t 00
重启 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r -t 00
睡眠 C:\Windows\System32\rundll32.exe powrprof.dll,SetSuspendState
显示器待机 powershell (Add-Type '[DllImport(\"user32.dll\")]^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PostMessage(int hWnd, int hMsg, int wParam, int lParam);' -Name a -Pas)::PostMessage(-1,0x0112,0xF170,2)

睡眠需要先在命令行执行 powercfg -h off , 否则是休眠到磁盘不是睡眠。
显示器待机 是cmd文件,再把快捷方式放桌面可以改图标

网友:
睡眠需要先在命令行执行 powercfg -h off , 否则是休眠到磁盘不是睡眠

网友:
关机 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s -t 00
重启 C:\Windows\System32\shutdown.exe -r -t 00
睡眠 C:\Windows\System32\rundll32.exe powrprof.dll,SetSuspendState
显示器待机 powershell (Add-Type '[DllImport(\"user32.dll\")]^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PostMessage(int hWnd, int hMsg, int wParam, int lParam);' -Name a -Pas)::PostMessage(-1,0x0112,0xF170,2)

网友A:
兄弟,有没有可以倒计时几秒,期间可以取消的,有时候误点了就只能无奈的看着他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没有可以倒计时几秒,期间可以取消的,有时候误点了就只能无奈的看着他关机。。。 ...

倒计时容易,后面 00 改成其他数字即可,单位秒。还想取消比较麻烦,这里不做讨论,已经背离快捷的初衷。

网友:
两块19寸屏快铺满图标的表示,还是点开始菜单或者是直接按机箱的钮更实用一点。

网友:
取消是马上输入  shutdown -a
shutdown这个命令很好玩,还可以局域网远程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