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设想给电动自行车加GPS并外加18650供电

楼主(2022-06-27):
手上有个GPS,可以接9~90V外置电源,GPS除了定位外可以实时显示电源电压,这个升压和充电电路板手上基本上都有,都是平时用签到红包买的,除了MOS管切换要搭几个元件外,其他都是简单的接线,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的通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的通

网友A:
如果是GS05B的话有触点直接接电池,外接仍旧接电动车电池就好了

网友B:
加个继电器,物理切换不好吗?

网友C:
gps能不能改改电源,使用3.3v或者5v呢,从18650升压到12v损耗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能不能改改电源,使用3.3v或者5v呢,从18650升压到12v损耗很大的。

可以改成3.3,但是达不到我监测电瓶电压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继电器,物理切换不好吗?

继电器我开始也想过,怕这个损耗会大了点,到时会做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GS05B的话有触点直接接电池,外接仍旧接电动车电池就好了

好像就是这个型号,当时也是论坛里看到的搞活动13元一个,买了两个

网友:
我是小白,没看到实物,真的一点都不懂!!哎,需要进步!牛!!

楼主:
刚刚用一个一直供电的方式试了下,好像有3w的功耗,充满了也还是有3W,担心一直接个3W的负载会有影响

网友D:
搞那么复杂干啥?    你想停车后使用低压电池而不是动力电来供电?除非你低压电池足够大  升压损耗也大

如果不是  就 一根线动力电池组常电给GPS就行了

不然就搞12v电池组用继电器切换就行了   开钥匙继电器得到来着降压的电 ——工作吸合——切换到动力电池组供电 ——关闭钥匙继电器失电——切换到低压电池供电      建议内部电池保留  专门搞一个电池来给gps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复杂干啥?    你想停车后使用低压电池而不是动力电来供电?除非你低压电池足够大  升压损耗也大
...

感谢你的回复,我会作参考。想还外置一个电池的目的是想在拔了48V电源的情况下,能给车子短暂定位,平时主电源在的时候就用主电源,同时用主电源给GPS的外置电源充电,同时切断升压电路,GPS带显示电压,这样在用不同电源的时候也可以起到一个监测电源电压功能。GPS外置电源类似于一个应急电源

楼主:
有一个内置电池的GPS,直接用48V转5V的一直插到充电口上用,可是发现功耗有3W左右,充满了也有,拿了电池功耗只有0.5W,看来还得想办法解决一直充电损耗过大的问题

网友E:
手机打开导航,放腰包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打开导航,放腰包里就行了。

这个意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这个型号,当时也是论坛里看到的搞活动13元一个,买了两个

拆开里面有个圆形触点直接接电池正极就可以了,叫T什么来着,接上外接电源输出4.2v的

网友F:
我是把这玩意接汽车obd口长电了,用来手机远程定位和查看电瓶电量(特别冬季出差长期不开,发现电压降低可以叫婆娘原地点火充会儿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这玩意接汽车obd口长电了,用来手机远程定位和查看电瓶电量(特别冬季出差长期不开,发现电压降低可 ...

这个 是万物在线,我的也是这样在用。只是还有一个带电池的想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