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君威的USB插座,省了300大洋

楼主(2022-06-27):
之前记得两个usb都是好用的   突然一个不好使   心血来潮的  修修看  由于在外面  手里工具有限  简单的维修一下 是里面的针脚坏掉了
某宝  搜了一下  要300大洋  拆下来看到一个口里面接触片弯曲 本来想着买一个座换上的   抱着死马当活马的心态来搞的  车里有取卡针  掏耳勺  刀片  搞完  用打火机烧一下取卡针 把接触片固定上 安装试机  完美解决

网友:
反面有那个多的原件啊

网友:
车子上的东西都贵

网友A:
这么点零件,某宝都三百多,4s不得上千?

网友:
就这么两USB接口就300多,暴利

网友B:
土豪,垫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纸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网友:
里面竟然这么多零件

网友:
看到了2升汽油我在闲鱼买了一个GL8拆车的。花了12包邮

楼主:
还有另外一个板子  忘记拍照了  上下双层板  看了一下  另一个是aux输入的板子  两个板子连接一起  应该是供电的  两个板子独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点零件,某宝都三百多,4s不得上千?

别克不知道,福特的配件只要正品淘宝和4S几乎就是一样价格!

网友C:
哪里弯了,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垫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纸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我也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弯了,没看到

usb 插口 4个接触片 弯掉2个

网友:
一般网上能买到的元器件都会比4S便宜

网友:
没看到哪里修了,楼主是晒工具箱里面的东西的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啊,这都能拆下来,佩服楼主。

网友:
有钱人,到处都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