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8-6500cpu无法完成WIN7性能评分

楼主(2022-06-27):
主板FM2+ A8-6500CPU 核显 系统WIN7 64位 sp1官方版,无有打任何补丁.
运行WIN7性能评估无法完成,而且我发现只要是APU类型的cpu都无法完成评分,不知是需要某个补丁还是是哪的问题.

网友A:
电脑弹出“Windows评估工具已停止工作”提示如何解决
https://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dnrj_article_14978.html

网友B:
驱动都打全了?特别是主板芯片组驱动和显卡驱动。

网友:
驱动不完整吧

网友C:
不应该呀,按道理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都打全了?特别是主板芯片组驱动和显卡驱动。

驱动都全了,显卡驱动还是AMD网站下载的.

楼主:
驱动都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呀,按道理可以的

我也奇怪,之前FM1+3400和3670K也是这样无法完成评估,它们共同点就是都带核显
但我用AM3主板和AM2+主板集显就能完成评分,系统都是一样的,官方版的WIN7 S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弹出“Windows评估工具已停止工作”提示如何解决
https://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dnrj_article ...

这个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弹出“Windows评估工具已停止工作”提示如何解决
https://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dnrj_article ...

试了,不行,他第一个方法 找不到他说的那个文件
第二个方法,没有找到他说的注册表项

楼主:
系统是msdn下载的 Windows 7 Ultimate with Service Pack 1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这个系统用了多年了.

网友B:
是在哪一步跳出提示完成不了的呢?毕竟跑分数测试也是有进度提示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哪一步跳出提示完成不了的呢?毕竟跑分数测试也是有进度提示的嘛。

运行到这的时候

网友B:
哦哦,那还真就是评估显卡的部分,,多换几个版本的驱动试试?最新的未必是最好的,特别是对于老显卡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还真就是评估显卡的部分,,多换几个版本的驱动试试?最新的未必是最好的,特别是对于老显卡来说。 ...

终于评分成功,把以前的显卡驱动全清除然后重装驱动,不过很奇怪电脑重启后第一次评估总是失败,马上第二次评估才会成功,真是怪事.

楼主:
刚才又连测4,5次都不成功,太奇怪了,能不能完成评分全靠运气

楼主:
接着上面连测试8-9次之后吧,又成功了,然后重启电脑第二次后成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评分还不如鲁大师吧。

网友:
没所谓了,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按摩店的老卡,驱动总还是不够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