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岛川充电钻锂电池保护板修复记录

楼主(2022-06-27):
2013入手了人生第一台充电钻,当时属于新生事物,卖的都比较贵,好像是将近300元,当时精挑细选买了上岛川的21伏充电钻,一电一充,一口气买了2台。用了这八九年期间,换过2次电池,用着还是挺稳定。
前阵子突然转不动了,开机,灯一亮就灭,有时候转一下,有时候不转,刚开始以为电池出故障了,拆开一看还真不是。
电池保护板拆出来一看,管理芯片是OZ8953,网上可查资料少之又少,可喜的是下载了芯片的中文说明书,对照查了一下,算是弄明白了这个芯片各个脚的接线方法。
这里把这个资料给大家共享
OZ8953

下面就是查问题了,先查mos管,是M3006D,本想焊下来再测,结果加热过程没拆好,把mos管拆废了,算逑,马上淘宝3.6买了8个。

第二步查那个1M的电阻,结果又拆坏了,马上找了一个910k的电阻先管上;

第三步,这时候脑子清醒了点,又看了一遍中文资料,还把另外一个电池也拆了,对照着测各脚电压,终于发现,16脚VCC没供电,

把电路图大致画了出来,对照着第一个电池,顺着16脚vcc一路测电位,终于发现,有一段铜箔似乎没连通,用镊子把两端触碰在一起以后,各点电位都正常了。

最后在这个位置焊接了一条飞线,样子不好看,但是管用了

现在就等mos管了。
基本修复完毕

网友:
费心了,我大概也是13年装修买了一个12v的上岛川,去年没坏但是想换了,就丢老家去了换了个大有

网友A:
高手呀!动手能力真强!拆坏不少东西

网友:
会分析电路图的是高手

网友:
看着挺用心的。

网友B:
根据板子能分析画出电路图解决故障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呀!动手能力真强!拆坏不少东西

您这评价真的一波三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板子能分析画出电路图解决故障的都是高手

依葫芦画瓢而已

楼主:
其实得不偿失,耗费的时间如果按工时算,已经好几百了,网上买个通用板也才十几块

网友:
电池控制完全看不懂,好几个笔记本电池,都是拆电芯出来,给手电筒用,最多焊上个正极凸点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哪里断了,没看到

网友:
这pcb做工不行

网友:
“根据板子能分析画出电路图解决故障的都是高手”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