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653拆螺丝时转速低的时候会断电没反应 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2-06-27):
米沃奇2653拆螺丝时转速低的时候会断电没反应了,但是开关一下按到底就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这是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A:
调速部分不正常,接触不良,按到底德丰开关很多进口工具是硬接的,所以转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速部分不正常,接触不良,按到底德丰开关很多进口工具是硬接的,所以转动正常 ...

意思是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