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2.8w飞利浦led灯泡

楼主(2022-06-27):
灯泡用着用着就莫名的坏了,一股焦糊味,拆开看看
,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三个led灯珠貌似没有变色,估计还是好的,应该可以废物利用吧,2.8w灯泡,那么每一颗灯珠就大概是0.9w,电流应该大概是300ma,将来用usb接口或者锂电池加个升压恒流模块接上就可以废物利用继续发光发热了

网友:
看起来还能增加三颗灯珠增加亮度

网友:
扔了吧,这货淘宝上 攒点小红包可以零元撸。。。

网友:
用两个串在充电器上可以当小夜灯

网友:
看 板料 还是比山上的好一点,,,,,,,,,,

网友A:
券后2.9包邮,记得经常有活动,有活动的时候好像是1.5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9418130546

网友:
雷士,欧普质量不错,飞利浦别人代工后质量差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买了不少了,没拆开看过,还有些肉哈。这珠子没猜错应该是9v的,改usb供电恐怕不行。用万用表二极管档能点亮就是3v的,用9v充电电池能点亮那就是9v的。6v的珠子除了电视背光好像很少见

网友:
这灯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耐用的,用了几年,没坏两个

网友:
这种闷烧型球泡发热大是个问题

网友:
测测电压,多半是高压灯珠

网友:
老版本是4灯珠的

网友:
做工还算不错的

网友:
飞利浦的质量是不错的

网友:
买了几个飞利浦的,还没有使用,里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用红包撸了一堆LED灯泡用在楼道声控灯上,近四年了一个也没坏。

网友:
这个是恒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券后2.9包邮,记得经常有活动,有活动的时候好像是1.5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94181 ...

看起来不错,不过最近捡了好多LED球泡就不撸了。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灯珠,万用表测测能不能点亮单颗灯珠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