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儿童玩具,遥控小车。

楼主(2022-06-27):
      这是一个三无产品,儿童玩具,遥控小车。主控只有一个打磨芯片,通过27MHz短波遥控小车前进或者后退。超级简单。

网友:
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
这个小汽车结构好简单。

网友A:
遥控器主板后面有芯片吗

网友:
儿童玩具遥控汽车也有几台大的有小20年了哪天找出来拆开看看

网友:
集成度蛮高的。

网友:
可惜只有前后,应该做成左右轮可控驱动,驱动一侧转向,同时驱动2侧直线跑。

网友:
买回来好几十,卖出去几分钱。

网友:
能如此简单。

网友:
同款,遥控只有前后,没有左右的

网友B:
手机微距照相水平还不咋地啊。。。。。。。。

网友:
成本控制一流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网友:
真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主板后面有芯片吗

有,牛屎一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微距照相水平还不咋地啊。。。。。。。。

手机微距是可以的,是我没调节到微距。回头补上。拍照时发现的确太简单,控制主板超级小巧,竟然没有晶振,然而这个的确是工作在27M频段。

网友:
现在的集成度真高啊,以前我儿子小时候也买过这样的小遥控车,密密麻麻的都是元器件,记不清是否有集成电路了。

网友:
装个微型无线摄像头,可以远程遥控

网友:
这电路板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不能拐弯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