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890C 黑牛屎应该在屏幕下面

楼主(2022-06-27):
优利德UT890C 黑牛屎应该在屏幕下面

网友:
背面也没有就只能在液晶屏下面了

网友:
真是整洁啊

网友:
这么简洁没有外围电路

网友:
有意思的刻度,6进制的

网友:
这板子干净利落不错谢谢拆解

网友:
优利德万用表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都这样了,为什么不继续?

网友:
光秃秃一块板,连零件都快简化完了,真简单。

网友:
隐形牛屎片看不到

网友:
优利得也这么简洁

网友:
这是老款,新款是硬芯的,用两节7号电池

网友:
同款,温度测量不行,换几个热电偶都不行,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我也是同款,测量温度挺准的,你那是不是插口位置不对啊,还有旋钮选择开关要转到温度那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