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美国工匠3.6v电磨,一个爱不释手的小工具

楼主(2022-06-27):
一个爱不释手的小工具,42元买的,邮费12    当年玩的一些进口二手工具卖得卖,坏的坏,电池也不匹配,现在都换成国产无刷的,也不贵电池还通用,

正面

正面

正面

反面

上面前面是锁止按钮,后面是高低档选择,中间是停止

前边拧开,五颗螺丝打掉,屁股有一塑料圈扣下,就可以拆开了,原来的电池仓是那种三节镍铬
电池的,现在我改成一节26650磷酸铁锂,也没装充电电路,直接可调电源1.5A  3.6v直接充,磷酸铁锂耐造。

高低档用一个5W的电阻调节0.39欧的

主轴延长加了一个稳定轴承,主轴同心度是真好。

看一下名牌吧,买时名牌就有点破

网友:
不错,经典款,当年地摊常见!难得现在还没有出现国产便宜的无刷电磨来淘汰这类型的小电磨。

网友A: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能不能给一个链接

网友:
简单可靠,家用能用几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能不能给一个链接

没有了,搜都搜不到了

网友:
淘过一只,电池不好搞,出掉了

网友B:
无刷的吗?这造型有点另类。

网友:
手边有一模一样的百得电磨、电批、手电,其通用的电池失效闲置好久了,当年记得电批每个要两百多元,一个电池也要一百多。

网友:
公模产品吧,我的百得也是这样造型。换了26650锂电。

网友C:
现在少见这种造型了,这造型用起来顺手吗?

网友:
好东西,改造一下又可以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少见这种造型了,这造型用起来顺手吗?

还行,主要是无线的,打个边边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吗?这造型有点另类。

早期的产品都是有刷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这个还真有用

网友:
这个精度比PDD上的小电摩高多了!

网友:
电摩不知道在家能用到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