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先热热身,发几个表的校准方法!测评有时间再做!

楼主(2022-06-27):
优利德UT61B+,沃卡福VC-440E,优利德UT18B Pro,成元 CY 6230C,安能M118A,这些表都是0660方案或者近似方案。校准前务必备份好数据,进入校准简单,但是,具体校准过程,哪些档位能校准,输入多大的校准信号,需要自己摸索,备份数据以防万一!
一位热心网友提供了本次测试用表!(细心的可能会猜到是哪位网友)

网友:
好贴,为坛友造福。

网友:
技艺高超,无私分享,顶!

网友:
可以试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A:
目前手上没有这几个表中之一,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上没有这几个表中之一,支持一下!

没有更好,这几块表没有性价比

网友B:
修大师,那61e+是不是也跟B+一样的方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大师,那61e+是不是也跟B+一样的方法呀

61E+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61E+不一样

那,有办法闭壳校准嘛

网友C:
UT15B PRO能用那个沃夫卡特的方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15B PRO能用那个沃夫卡特的方法不

按下黄色和蓝色键开机进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有办法闭壳校准嘛

校准界面比较隐蔽,按黄色和蓝色按键开机,然后按一下range,就可以校准了,转到对应的档位,输入10000计数的信号,按hold校准!具体哪个档位和量程能校准,用大多的值校准,要自己摸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下黄色和蓝色键开机进校准

改天试试

网友(2022-10-09):
学习了新知识点

网友(2022-12-16):
求UT70D校准

网友D(2023-03-07):
请教楼主60/61E怎样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60/61E怎样校对

调电位器就行 一般电位器旁边都有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电位器就行 一般电位器旁边都有标注

60E没看到有标注,原理图也没有标注,都只有电位器编号,61E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