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怎么能让这款车机进recovery模式和adb连接上电脑

楼主(2022-06-27):
杰发科技AC8257的车载导航,安卓9系统无法安装第三方App  想通过adb安装无奈唯一的USB口连电脑无反应,应该是禁止了不知是不是要短接。板子已经拆开有知道兄弟看看给点建议哈

网友A:
去车友群问吧,我的就是跟着车友群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车友群问吧,我的就是跟着车友群破解

哪里有车友群

网友B:
图一左边那个是GL08什么的型号吗? 如果是就是一个HUB芯片 就能找到USB    但是这类ARM的USB都有两个模式 用电阻跳线/开关切换

主机模式的时候你连电脑是不能识别的   只有从机模式才会识别 另外最好是找到串口     有编程器就简单 拆下emmc备份 刷到新的芯片随便折腾 不然折腾挂了还不能恢复原状

网友:
哪里有车友群

楼主(2022-07-28):
引用 网友B:
图一左边那个是GL08什么的型号吗? 如果是就是一个HUB芯片 就能找到USB    但是这类ARM的USB都有两个模式  ...

我百度了一下,图一左上角是音频接口芯片

网友(2023-11-27):
我的车机也是有大神破解了,去车友群看看吧。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