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弄坏的led电源

楼主(2022-06-27):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009-1-1.html
之前发帖问了一下,大致这个灯带遥控功能,遥控器没有了,但是和电视遥控串“台”,开关电视,灯也开关。用螺丝刀暴力拆除接收器,结果正常用一天,第二天就开灯一闪一闪,还不是全亮那种闪,报废个电源。

网友:
用料已经很多了

网友A:
元件很多,排列整齐,良心产品。

网友:
你这不是拆的遥控模块吧?是拆的接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很多,排列整齐,良心产品。

排列整齐,只是美观。良好的走线布局,是难以达到排列整齐的。

网友B:
这个一般来说是驱动吧。LED电源一般是指那种恒压电源。

网友C:
一闪一闪的可能是LED灯珠不良吧,驱动有类似问题的较少,有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最好

网友:
分段调色驱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料元件很多挺好的

网友D:
一闪一闪的可能是LED灯珠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闪一闪的可能是LED灯珠不良吧,驱动有类似问题的较少,有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最好 ...

看来可惜这个电源了。

就是当天开灯没问题,第2天一开灯,就一闪一闪,不是很亮的闪。

这个灯有两组灯,两个电源,另一个电源的LED是那种灯带的效果,功率小点儿,就把这个电源换了一下,开灯倒是能开,就是单色的了。

就是互换了电源,灯就亮了,不确定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换下来的电源,看着没坏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闪一闪的可能是LED灯珠不良

这个灯两组led,两个电源,另一个单色的,换了一下, 主灯倒是亮了,就只能单色了。

这个电源不一定坏了呗?

网友:
电源坏了一路,看看是6500k坏了还是3000k坏了用万用表测2路元器件。小几率是光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来说是驱动吧。LED电源一般是指那种恒压电源。

这个是不是就是接收头掉了,才会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就是接收头掉了,才会出问题?

接收头是条线还是一个发光二级管

网友:
元件多啊 新式全集成就哪几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收头是条线还是一个发光二级管

短接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头是条线还是一个发光二级管

这样的一个东西

网友:
主板这么会跟电视遥控器串上了?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