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有专业的设备怎么分组电池?

楼主(2022-06-27):
手里有30节磷酸铁锂大单体。单块大概20安时,太
阳能路灯拆下来的。都是单串,现在想选出6块做电池背包。也不是专业玩电池的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A:
都单独用充电器充满,串在一起放电,快结束时,电压应在3.2v左右,用万用表测谁电压低就排除谁,选择电压最相近的组合,记得买保护板

网友:
没设备有点难

网友B:
串一小段电炉丝放电,同时量电压,看压降多少来匹配,没设备没法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单独用充电器充满,串在一起放电,快结束时,电压应在3.2v左右,用万用表测谁电压低就排除谁,选择电压最 ...

和我想的差不多。不过我把电池都并联在一起放一夜在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一小段电炉丝放电,同时量电压,看压降多少来匹配,没设备没法精准!

我用电热水壶放的电,烧了6壶水没掉太多电压。

网友C:
电池放论坛出掉啊。

网友:
买个1百多的可以粗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论坛出掉啊。

你要吗?还有24块。我都选完了,其实都差不太多就2,3块性能比较烂

网友:
多少钱八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