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有专业的设备怎么分组电池?

楼主(2022-06-27):
手里有30节磷酸铁锂大单体。单块大概20安时,太
阳能路灯拆下来的。都是单串,现在想选出6块做电池背包。也不是专业玩电池的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100多块 买个内阻仪      充电器
全部充满电  放置一晚上    量内阻 和 电压     选相近参数的     加上保护板 一般小电流放电 问题不大

楼主:
我想把每块电池都充满电,然后全部并联。等电压一致后串联在一起,大概100多v,用电热水壶放几个小时的电,选电压一致的。不知可行否?

网友:
用ne555做个内阻表,这个算最便宜的测量仪器了

网友A:
全部充满电,静置一个月,电压相同的为一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每块电池都充满电,然后全部并联。等电压一致后串联在一起,大概100多v,用电热水壶放几个小时的电, ...

这样可以找出容量相近的电芯,此基础上再测内阻

网友:
不想花钱  就花时间(还不一定准)

网友:
那就先烧几炷高香之后,你就随便发挥了。

网友:
一百多块买个内阻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每块电池都充满电,然后全部并联。等电压一致后串联在一起,大概100多v,用电热水壶放几个小时的电, ...

可行。比分容还准,因为分容柜不定期校准的话,每个通道都是有些许误差的

网友:
数字万用表和一段电热丝可以测试个大概,用电压档测量单体电池电压,按上电热丝再测量电压,对比一下电压差,压差越大的内阻越大电流越小, 压差越小的内阻越小电流越大 ,把压差接近的配组就行了。

网友B:
30节磷酸铁锂大单体  相对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每块电池都充满电,然后全部并联。等电压一致后串联在一起,大概100多v,用电热水壶放几个小时的电, ...

你的办法可行,还不用花钱,要相信自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把每块电池都充满电,然后全部并联。等电压一致后串联在一起,大概100多v,用电热水壶放几个小时的电, ...

补充一点:你在放电初期,就把所有电池的电压测量一遍,做好记录,等放电后选择时,留下终放电后电压接近的电池,也要看下它们初始放电时的电压,也应接近才好,这样,整组电池的内阻和容量的一致性就比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点:你在放电初期,就把所有电池的电压测量一遍,做好记录,等放电后选择时,留下终放电后电压接近 ...

不放完行不行?烧了6壶水了才掉了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充满电,静置一个月,电压相同的为一组

这。时间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节磷酸铁锂大单体  相对安全

反正短路一下挺吓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放完行不行?烧了6壶水了才掉了3v

觉得行了,如果是6节电池,每节也降了0.5伏了,放掉一多半了,以现在的数字万用表分辨率,足以判断容量之差异,够了。

网友:
提醒一下:在这种没有保护板串联放电的情况,不能将电放光,因没有低压放电保护,某节容量稍小的电池会先放光电,此时继续放电,其余有电的电池会对这节电池反向充电,这节电池瞬间就会坏掉。

网友:
在拼夕夕或者淘宝借一个内阻仪测一下内阻,再花几十块买个库仑计,几块钱买根电热丝放电测容量,这样成本是最低的,如果库仑计也可以借的话,那样成本就更低了!完全不用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