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一个插座转换器

楼主(2022-06-27):
15.9抖音买的,感觉比上一贴那个35.9的用料好,外观铭牌内部usb口上的整流桥半导小芯查了下好像是固态继电器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具体不详。。。。?二极管和电阻参数小夜灯开关正面

网友:
别的不说,一看外壳就是回收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拉跨了,

用功率USB测试仪测了下最大输出600ma左右,插两A的负载直接就没有输出了,可能电源管理芯片保护了?具体不详。。。

网友:
记得很多年前购买过一个,没有这个做工精致,用了几年就吃灰了。

网友B:
竟然接地脚都是空的,太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接地脚都是空的,太山寨了

有道理

网友C:
那连接电线看起来挺细的应该不到1.5平方。

网友:
拼多多最多9.9的感觉   usb的真的不能买  买了就后悔

网友:
没有接地线,严重不合格产品。

网友:
太一般般了

网友:
打死我都不自己用系列

网友:
这线径   充手机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连接电线看起来挺细的应该不到1.5平方。

因为我的卡尺在车库里所以没测量,

网友:
看颜色,插座是铜条还是铁条呢

网友:
接地是空的,这是严重不合格啊,也没有防儿童误插挡片,就这样还能印着3C。
别用了,坛友推荐的好插座一堆堆,翻翻帖子就有了。
实在不行必须公牛之类的,一个插排用好多年。

网友:
也就扩个口而已,别指望它来带多大负载就行

网友:
这都通过了3C认证了?

网友:
这种也就小功率用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