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开三个万用表做保养

楼主(2022-06-27):
拆开三个万用表做保养维护,两个9205一个ut210e

先拆老的9205,这是我18年街上买的,花了65块钱貌似,左上角我加了个开关一键开关机,以减少档位盘磨损,做工还是可以的,独立屏幕,独立转盘,

电路板上的元件都密密麻麻的,电路板很厚实,后盖都有屏蔽锡纸,好评!

档位触点铜亮色,还比较完好没有磨损,功能上没有问题,就是档位转着不顺滑,加点凡士林

反观前两个月买的新9205,19块包邮,电路板薄的跟纸一样,通过斑马条压着屏幕,

档位触点貌似就是镀了一层锡,才两个月都磨黑了,

特别是200欧电阻档经常短接有几欧电阻,来回转一下转圈才归零,真就辣鸡表呗,不过唯一的优点就是自带一键开关机按钮,不过即使如此,档位触点依旧不耐磨,加些凡士林润滑,档位电路板也抹一些

9205就完工了,装好,开机正常

剩下这个210e要麻烦些,主要是处理三个保养项目,1是这个钳口弹簧太硬了,弹力很大,而弹簧座是塑料的,看了很多网友的例子,这儿容易破,据说优利德很喜欢用回收塑料?品控堪忧,用钳子压一下弹簧,减少一些弹力,钳口能正常力度闭合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紧

2是转盘加润滑脂,3是电路板覆绿油保护,根据众多网友的经验,这个电路板设计不合理,有天生的缺陷,就是档位滑片总是会刮过细走线,而且关机时会压在一堆走线上,通常档位盘不会这么设计,都是背板穿孔,细线走电路板背面。网友被刮伤的210e如图

即使是偶尔使用,用不了多久也会磨掉绿漆而短路或者被刮断,难道是厂家的定期报废设计?坏的越快,就买的越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销量才高。我的210e买了半个月了,用过十几次了吧,基本看不出磨损

根据其他网友已经磨损划痕的照片位置,先擦干净电路板上的润滑脂,再抹绿油,然后紫外线固化,再给转盘加凡士林,电路板上也加点,

装回去,测量正常没问题,

最后才发现按钮装颠倒了,算了问题不大,懒得再拆开了。

网友A:
还是老的9205做工好,不知道现在的9205为啥那么多杂牌表,保险丝,康铜丝,压敏电阻啥的都没有,都省到了极致

网友B:
不是老的好,是现在竞争太激烈,只能成本上找利润了

网友C:
万用表 转盘触点 也能涂 凡士林 不会接触不良吗?

网友:
好习惯,经常保养延年益寿!

网友D:
我用210D几年了没发现短路问题,就是拨盘手感越来越差了

网友E:
9205左上角那个螺丝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其中一个的表针线比另一个粗不少。

网友F:
漂亮未雨绸缪  做的细心

网友:
这种表做啥保养?坏了就扔。

网友:
都是920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
楼主,下次保养下照片

网友:
垃圾表电阻档很难归零,不知道如何搞

网友:
这样设计家中数字表的上新率才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的9205做工好,不知道现在的9205为啥那么多杂牌表,保险丝,康铜丝,压敏电阻啥的都没有,都省到了极 ...

现在都是拼销量,拼流量,看看抖音上推荐的各种杂牌辣鸡表,还一堆人抢购,赞不绝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老的好,是现在竞争太激烈,只能成本上找利润了

我最便宜看到过13包邮的9205,比我这个新9205还要简陋到极致,电路板干干净净,微调电位器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 转盘触点 也能涂 凡士林 不会接触不良吗?

不会的,铜片压在触点上时,会紧密贴合的,再者,原本厂家就是涂的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210D几年了没发现短路问题,就是拨盘手感越来越差了

我加了润滑脂后感觉没变化,还是一样卡,可能是因为旋钮太小了,过于紧凑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9205左上角那个螺丝是怎么回事

固定拨扭开关的,我改的一键开关机,以减少档位盘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未雨绸缪  做的细心

就是不知道210这么干了以后能不能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