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TAMA RW105节拍器拆机焊电池线

楼主(2022-06-27):
我又来带节奏了。也不知道为啥最近那么多节拍器。但是又那么难卖,上架2周没人看。
这个装电池不开机,用9伏内负外正的电源插了能用,电池线断了?拆开后面螺丝,记得把前面大旋钮的螺母拧开。里面也简单。新的居然卖600,开玩笑吧?

网友:
啥也没有居然能卖到600?

网友:
老设备的用料,就是非常扎实。

网友:
这个牌子就邪门

网友:
这东西需求少自然就贵了,6FF22电池改2串锂电就好。

网友:
就是来看拆机的

网友A:
600这么贵啊,哪个零件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这么贵啊,哪个零件贵呢

壳子贵,卖壳子钱啊!

网友B(2024-01-04):
请问这个电位器是什么规格型号的,我的转动不灵了,数值不减小,想换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位器是什么规格型号的,我的转动不灵了,数值不减小,想换一个,谢谢!
...

早就卖了,

网友:
好吧,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