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M4D开关怎么拆?里面接触不太好想拆开清洗下

楼主(2022-06-27):
里面接触不太好想拆开清洗下  但不懂怎么拆  硬掰两边塑料吗   不敢下手怕搞烂了,哪位搞过有经验的说下 谢谢

网友A:
塑料是卡紧的好拆,这种开关咸鱼有买的,以前拍卖便宜备了两个,拆开塑料开关几个脚是焊接在小板子上的,所以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A:
轻轻撬开标记的两个地方即可

网友B:
你用老年机拍的?不拆,用电子清洗剂直接喷缝隙,多开关几下,拆不好就瘸子修成瞎子。

网友:
貌似德丰2205,和牧田010一样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轻撬开标记的两个地方即可

谢谢 已经拆开清洗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是卡紧的好拆,这种开关咸鱼有买的,以前拍卖便宜备了两个,拆开塑料开关几个脚是焊接在小板子上的,所 ...

已经搞好  换要几十,能修不换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老年机拍的?不拆,用电子清洗剂直接喷缝隙,多开关几下,拆不好就瘸子修成瞎子。 ...

晚上拍的  灯光暗聚集不好,清洗剂喷不到里面的 ,里面有个铁壳开关还得拆开才能清洗里面的触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  换要几十,能修不换  谢

不贵的,我闲鱼拍了两16还包邮,有空可以留意闲鱼,有时拍卖价格可以就备两个,我拆过一个开关是里面塑料断了没办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贵的,我闲鱼拍了两16还包邮,有空可以留意闲鱼,有时拍卖价格可以就备两个,我拆过一个开关是里面塑料 ...

我还有个原装电机当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贵的,我闲鱼拍了两16还包邮,有空可以留意闲鱼,有时拍卖价格可以就备两个,我拆过一个开关是里面塑料 ...

太值了  我也留意下

网友(2022-08-03):
大概率不是开关问题,我前天拆了一把同样开关不灵,是机壳卡到开关了,按不到位,把开关拧紧那一侧的边缘割掉就好,割完巨顺畅